方正ipm31不过内存

楼主(2017-02-13):
有一块方正ipm31的主板不过内存。电压都正常。刷bios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怀疑bios就先刷一个,如果刷bios还不好的话就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等重要条件

网友(2017-04-03):
我也碰到了。楼主解决没有。我的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38

网友:
仔细看一下内存那边附近有没有烧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