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阴阳屏和无灯光维修思路分析

楼主(2017-02-13):
iPhone6 Plus阴阳屏和无灯光维修思路分析

  所谓阴阳屏,就是屏幕灯光一半亮一半不亮,也有灯光两边亮度不一样。

  所谓无灯光,是指黑屏可以看到显示,但全屏不亮。

  故障分析:

  1、iPhone6 Plus显示屏上面有两组灯,分别由两个灯光IC来控制。对应着,左边灯不亮,对应左边灯控U1502控制。右边灯不亮,对应右边灯控U1580控制。

  2、iPhone6 Plus两个灯光IC分工:U1502为主灯控,U1580为副灯控。

  所谓主副,即:U1502如果完全不工作,那么U1580就不启动,手机就变成了完全没灯光。如果U1502工作正常,U1580不工作,那么手机就左边灯亮,右边灯不亮,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阴阳屏。

  3、如果左边灯不亮,修左边灯光电路,即:U1502相关电路。

  4、如果右边灯不亮,修右边灯光电路,即:U1580相关电路。

  5、如果所有灯不亮,要先修左边灯光电路,即:U1502相关电路。

  故障处理:

  1、灯光完全不亮维修流程:

  修灯光之前必须先确认手机是否有显示,因为灯光电路是在显示电路启动之后,才启动灯光。常见区分方法:可以用手电筒照或者用没有背光纸的屏装上去试。

  1)可以先更换显示屏,判断是否为屏幕本身问题。

  2)检查U1502升压电路,电感L1503、二极管D1501,手机加电,正常情况下,可以在显示接口6#测到4V左右电压,如果没有,可以在二极管D1501测两头是否有4V,若有,则为二极管D1501到显示接口6#断线,直接接线即可。如果二极管D1501一端有4V,一端没有,则为二极管D1501损坏,直接更换即可;同样,可以在电感L1503测两头电压,如果一端有,另一端没有,则为电感L1503损坏,必须更换一样的电感,不能短接。如图:

iPhone6 Plus阴阳屏和无灯光维修 图1

  3)检查U1502工作条件,拆下U1502,测量其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如果有阻值不正常,则为通路断线,直接找对应线路接线。如果阻值正常,则为U1502坏,直接更换即可。阻值参照图:

iPhone6 Plus阴阳屏和无灯光维修 图2

  2、阴阳屏维修流程:

  1)重装和更换显示屏,判断是否为显示屏问题。

  2)屏上有些灯不亮,可先测量显示接口1#、2#、4#、6#、8#、10阻值是否正常。正常阻值为:1# 630,2# 630,4# 528,6# 528,8# 630,10# 630。如果没有阻值多数是对应通路电感出问题,可以短接。1#通FL2046,2#通FL2045,4#通FL2044,6#通FL2024,8#通FL2025,10#通FL2026。位置如图:

iPhone6 Plus阴阳屏和无灯光维修 图3

  3)右边屏不亮,重点修U1580相关电路。

  A、检查U1580升压电路,电感L1589、二极管D1589,手机加电,正常情况下,可以在显示接口4#测到4V左右电压,如果没有,可以在二极管D1589测两头是否有4V,若有,则为D1589到显示接口4#断线,直接接线即可。如果二极管D1589一端有4V,一端没有,则为二极管D1589损坏,直接更换即可;同样,可以在电感L1589测两头电压,如果一端有,另一端没有,则为电感L1589损坏,必须更换同样电感。正常情况下,手机装屏开机,在电容C1587可测到16V,为升压正常。

iPhone6 Plus阴阳屏和无灯光维修 图4

  B、检查U1580工作条件,拆下U1580,测量其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如果有阻值不正常,则为通路断线,直接找对应线路接线。如果阻值正常,则为U1580坏,直接更换即可。阻值参照图:

iPhone6 Plus阴阳屏和无灯光维修 图5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本文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

网友:
思路+技术,大赞。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A:
阴阳屏 论坛的相关案列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阳屏 论坛的相关案列很多了

他这个应该是转过来的吧。

网友:
此贴 不错 值得关注 加分!!!!!!!!!

网友:
有思路的的人

网友:
很好的知识,谢谢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高手理论 真心到位

网友(2017-03-21):
我记得是反过来的,左灯控控制右边背光,反之。

网友:
厉害哦!!高手在人间

网友:
思路和技术佩服啊。

网友:
楼主是在误导群众吗?左右灯控是相反的!左灯控控制右边!

网友:
遇到一台6P进水无灯光,把右灯控IC拆了才有灯光,更换没用,电容,电感,二极管,两个灯控IC都换了,还是不行,一装右灯控IC就完全无灯光,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