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小白的问题,现在的串口硬盘支持不断电拔插吗?

楼主(2017-02-13):
以前并口是不能的,现在的串口支持吗?会不会损坏?

网友A:
,如果你在bios中打开了热插拔,同时在系统 中设置了能热插拔,直接插数据再插电,系统 就会自动识别新插入的硬盘,就和u盘一样的,要先在系统中弹出,才能拔出.如果你没有打开热插拔,就要在设备管理中刷新硬件才会识别...拔出时也要到设备管理中卸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bios中打开了热插拔,同时在系统 中设置了能热插拔,直接插数据再插电,系统 就会自动识别新插入的硬 ...

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bios中打开了热插拔,同时在系统 中设置了能热插拔,直接插数据再插电,系统 就会自动识别新插入的硬 ...

受教了,这是好经验,大神就是大神,说得在理

网友:
任何硬盘 IDE SATA 都支持  只是不支持主硬盘   我经常这样做数据恢复

网友:
硬盘很容易挂的。

网友:
原理上是支持的,不过我觉得容易损坏硬盘,引起坏道

网友:
容易损坏硬盘,引起坏道

网友(2017-03-16):
都是先拔电线再拔数据线,或者先插数据线,再插电线,这样就没事。总之我还是不敢带电插拔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