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E350E液晶有声音,黑屏维修

楼主(2017-02-13):
创维32E350E液晶有声音,黑屏维修

  【机器型号】:创维32E350E

图1 创维32E350E有声音,黑屏维修

  【故障现象】:有声音,黑屏

  【维修过程】:

  打开电视能听到创维的开机音乐,连接信号果然如用户所说有声音,黑屏。

  用手电筒照着屏幕可以看到里面有隐隐约约的图像,看来是背光电路的问题。

图2 创维32E350E有声音,黑屏维修

  开盖检查,先用点灯仪测试灯条,再开机能看到创维LOGO,看来故障在电源板,在路测量背光升压电路D203已短路,F3已开路,其它暂无异常。

图3 创维32E350E有声音,黑屏维修

  由于手头无贴片SS510,故用立式SR5100代用,找一4A125v保险电阻更换F3。

图4 创维32E350E有声音,黑屏维修

  开机后背光点亮有开机音乐与创维L0GO图标,连接信号试机一切正常。

图5 创维32E350E有声音,黑屏维修

  网络转载

网友:
该二极管在这里有作什么用?从PCB线路看,它的一脚与Q301中间脚相接,是供电还是地?它短路为啥没牵扯上后级元件?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背光恒流板升级二极管

网友:
这个是整流二极管  用显示器中的这种SB510可以替换啊  ?以前没有试过

网友:
背光故障一般好修些吧,大不了买高压条

网友:
感觉还是换高压省劲,这么细致的修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