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斧搞定技嘉G41M-ES2L 1.0 复位灯闪等疑难杂症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13):
板号:技嘉 G41M-ES2L 1.0
故障:复位灯闪,闪了 一两分钟 (板子热了) 就能跑码  跑码也跑不过内存。
照的图片不多 简单说下 。
拿到板 看了看 有点讨厌修技嘉G41 。上测试台  复位灯闪。
心中暗喜,肯定是COM口芯片的问题
等客人走了  拆掉挡板后面的COM口  还是一样。。。。
又拆掉 下面那个COM口芯片 也是一样。。。。
哎 仔细测下电压正常 时钟也正常,慢慢 跑码了
跑码跑不过内存, 反复多测了好几次 都是 要复位灯闪一小段时间才能跑码 且不过内存。
把南桥左上角那个SMB的那个822排阻 换掉后 能过内存了。
开机复位灯闪的故障 依旧存在。
导致复位灯闪 时钟芯片 也是个通病 ,补焊不行 换了587时钟 也一样。。。
没思路了。。

刷BIOS一样
拆声卡网卡 一样。
换IO 一样。。。。、

后面发现CPU座子上方 有个620排阻腐蚀有点严重。
拆下来 发现焊盘 都好多沙粒似的。
刮焊盘 补焊 换个好的620排阻上去。

换好后 ,一触开关  就跑码,神了。。
多次测试 都OK。 放久再开 也OK。

一路跑码 点亮。维修结束!

网友A:
这620排阻应该是CPU的VID信号上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620排阻应该是CPU的VID信号上拉用。

看线路像是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一个不过内存修不出来不难,但是那个排阻这样的隐性问题,不细心怕是难修出来呀

网友:
*脏话*这种问题都能修好

网友:
一般775板子用到620,580这样的排阻,又在CPU座子附近的,基本上都是VID信号上拉用。

网友B:
确实是够细心的,这问题我也烦,可能到最后什么都干了都没有好

网友:
这是捡到了啊

网友:
修这板 眼神要好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技嘉的复位闪 就修过楼主说的两个问题

网友C:
楼主也走三板斧的路线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走三板斧的路线了吗

三板斧 是最实用的 大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620排阻应该是CPU的VID信号上拉用。

应该是  也没多看 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够细心的,这问题我也烦,可能到最后什么都干了都没有好

都是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板斧 是最实用的 大招呀

常用的话 会令你堕落的  哈哈

网友:
练就一双好眼力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啊

网友:
耐心好   要是我早就扔了

网友E:
请问楼主为什么就判断就是南桥左上角那个SMB的那个822排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为什么就判断就是南桥左上角那个SMB的那个822排阻有问题?

通病来的  有好多这样的案例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X的,怎么表达好呢。我书读的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  我看到都头疼   老难修

网友:
维修细心还是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板斧 是最实用的 大招呀

三板斧,都是什么呀?我一招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板斧,都是什么呀?我一招都不会

三板斧 就是  不按照理论  凭眼力  凭经验  凭感觉  来维修吧

网友:
楼主下了这么大功夫,我已经不清楚775的板子维修贵还是换新贵了。。。

网友:
哈哈  666   望闻问切  第一步 做好了 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G41现在还有维修的价值没有,太复杂就可以扔了。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修板都修腻了!来论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

网友:
搞维修的最原始的步奏你忘记了····

网友:
运气好啊而且够细心因为换这么多都不好的话,要是我早就放弃了,华硕好多复位灯闪的都是那个五角芯片好坏,像这排阻引起复位灯闪的目前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眼神好,别地不说了

网友:
这个就需要细心才能修出来了

网友:
南桥也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