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 -P420笔记本无待机3v,5v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2-13):
17年新年开市接到一台14寸LG -P420笔记本无待机3v,5v,上电流表0.125A,有微短路,电池充电也正常,拔电检测3v,5v电感对地阻值145欧姆,待机芯片是TPs51123,查16脚有19v输入,查8脚与17脚均无3v,5v线性电压输出,13脚en0有开启3.3v,为什么8脚与17脚没线性电压呢?于是查tps51123周围元器件,发现8脚对地阻值为1欧姆,去掉8脚相连的电容还是短路,去掉51123芯片还是短路,又没有图纸,维修处于僵持状态,找到lenovo B460图纸一张有tps51123的电路图,查它的8脚走向何处,一路追查到与3D3V_AUX_S5汇合,翻看该信号相关帖子,有人说与io相关。于是吹掉iTE8518,再量51123芯片的8脚阻值380欧姆,心里有些淡定了。买了片ITE8518焊接上ok,3v,5v待机有了,外界显示器,触发开关上电一路飙升两次跳变,显示了,心里激动加狂喜!备份了bios分享给大家。

bios

网友:
自己先坐下沙发

网友:
盲修有的时候耽误好多时间,有图纸就快很多

网友:
多谢分享 楼主看技术不错

网友:
3V 5V线性短,基准电压脚(VREF)短,EN偏低,主供电没有,芯片坏,3V 5V待机短都会导致无输出

网友:
51125  18脚控制一般都连EC的

网友:
有图纸好修。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图纸 我们看不懂

网友:
3V  线性对地短路  也可以烧鸡的,一下 就出来结果了

网友(2017-03-23):
不对地的,就是5v电流大但不会大短,电容器坏

网友:
烧机大法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