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0-70进牛奶维修

楼主(2017-02-13):
故障:触摸板部位进牛奶,电脑点不亮
维修:
1.  拆机,用洗板水清理进液,放在BGA焊台上烘烤。
2.  把腐蚀的R157,R83,D15,换掉,并补线。(板号NM A271)
2.  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上电,电流到0.38,有电压没有出来。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PL704,PL705为0,显卡电压没有。
量显卡电源芯片PU1204供电VDD(25pin),VDDP(26pin)电压为0.46v,不正常。

+5vs来源,它是+5ALW转换而来,Q23D5.03vG0v,测R149 #120v#2端为0vR149坏了,更换后,+5vs出来了。

上电,电流到0.69a,接屏,显示正常。该机修复。

网友:
多谢分享 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
恩,修进液机要有耐心啊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修好干脆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