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B, 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7-02-13):
   接了一片映泰B75MU3B ,     上电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 能跑码, 到 55 53...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来到这里, 喇叭一直嘀嘀嘀叫, 刷过BIOS。。。。
      内存1.56V电压,    SDA3.8V     SCL3.3V     VCCSPD 3.3V   ,  找不到图纸, 不过内存会不会是这样SDA 3.8V偏高了。。??  还是另外有其他方向啊。。。

            三代内存有复位条件吗??!! 在B75主板上。。??

网友:
刷bios 多是几个

网友:
I2C总线电压确实偏高了

网友:
3.4  3.5还算正常,3.8是高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就是SDA 电压不正常引起的,跑线吧,,

网友A:
先刷BIOS  映泰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3代的内存是有复位的吧,

网友B:
3代内存  复位信号是168脚好像 你测测  电压1.5

网友:
官网的BIOS试过,    论坛里的点亮的也试过刷过,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求指点!!!放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映泰BIOS问题比较多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代内存  复位信号是168脚好像 你测测  电压1.5

是的 . 1.5V 有, 正常的。

网友C:
换个CPU试试  以前遇见过

网友D:
CPU座子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试试  以前遇见过

    CPU在其他板子上都好好的能点亮。。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座子也会导致这样

试试。。。。内存都是由CPU这部分管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座子也会导致这样

十分感谢这位兄弟,  果然是座子的问题!!!!   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分感谢这位兄弟,  果然是座子的问题!!!!   给力啊。。。。!!!!!

怎么测试出是他的问题

网友:
时钟正常码

网友F:
楼主换的cpu座子吗,上BGA还要拆掉周边的电容,防止爆电容吗。

网友:
楼主是压座子吗,还是加焊了!

网友:
说说座子这么了?

网友G:
十有八九是CPU或者底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的cpu座子吗,上BGA还要拆掉周边的电容,防止爆电容吗。

对的。  要防止电容爆掉。。。  拆掉或包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十有八九是CPU或者底座问题

是啊。。。。座子有些虚汗了。。

网友:
我有块H61的也是死活不过内存,条件都有了,也只能是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