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维修求助

楼主(2017-02-13):
此板开机无锁相环供电,无CPU核心供电,无集显供 电,无独显供电,应该是先修锁相环0.85V供电 9脚G0无电压,不知会不会影响无0.85V输出,
但G0最终又受控于CPU,GO是起什么作用,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求各位高人给予分析,指点!

网友:
图中标的红色字是我板上的电压,就没有重复的文字讲解了,高手应该可以看明白

网友A:
锁相环?是我孤陋寡闻,还是独创词语。

网友B:
这个电压出来前总线电压必须要先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出来前总线电压必须要先正常吧

除了上述讲的四个电压其它电感电压均正常,这个电压最终给CPU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是我孤陋寡闻,还是独创词语。

不要纠结这个词,或许是我一两年没听课学习记错了,这个电压是给CPU供电的VCCS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纠结这个词,或许是我一两年没听课学习记错了,这个电压是给CPU供电的VCCSA

我问我同事,是很正确的专业词语,是我太久没有学习了。

网友:
换个8117吧

网友D:
通病来的,楼主在后级补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E:
不想修电压的话  可以拆掉芯片及上管  拉个总线过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要纠结这个词,或许是我一两年没听课学习记错了,这个电压是给CPU供电的VCCSA

VCCSA你确定是锁相环?pll那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SA你确定是锁相环?pll那是啥?

记得有一个叫管家供电吧, 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一个名称而已,何必这么咬文嚼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来的,楼主在后级补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这个我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想修电压的话  可以拆掉芯片及上管  拉个总线过去

先谢谢你支招,这招先保留,不到不得已不用这招

网友:
这个看样子会影响输出的

网友:
此机已修好,感觉大家的帮助.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维修思路没错,故障在后级输出滤波上。

网友G:
后极补电容的位置能不能共享一下!
看图纸一目了然,厂家早就留好了位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极补电容的位置能不能共享一下!
看图纸一目了然,厂家早就留好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