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20A电路选用250V 10A开关可行么?请指教

楼主(2017-02-13):
想做一个电源测试负载,要用到开关 例如12V这路 负载最大电流可能到20A,选着开关用250V 10A的可行么?
12V20A的开关淘宝没看到,请了解的大神告之!谢先!

网友A:
用空气开关就可以了,10安的短时间用可以,比如几分钟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空气开关就可以了,10安的短时间用可以,比如几分钟应该不会有问题

谢谢回答 再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 再看别人怎么说!

如果是品牌的开关,标的一般都比较保守,比如标称10安的,通过电流可达15安到20安(当然不可以长期超载运行。)我用过10安的插排同时用电磁炉(2000瓦)与电热水壶(1700瓦)电流约在18安,电线发热,但不严重。时间长了,开关也就烧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品牌的开关,标的一般都比较保守,比如标称10安的,通过电流可达15安到20安(当然不可以长期超载运 ...

那么用好危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空气开关就可以了,10安的短时间用可以,比如几分钟应该不会有问题

装机 肯能有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品牌的开关,标的一般都比较保守,比如标称10安的,通过电流可达15安到20安(当然不可以长期超载运 ...

这个 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用好危险哦!!!

那就选用电流大点的 有点余地

网友:
用个30a的空开不就行了吗

网友:
多并连几个不行吗?

网友:
一个C30的空开也不贵,为啥不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