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60固态求助

楼主(2017-02-13):
求助:金士顿60G固态不能读写,不能格式化,分了两个区只能显示一个。量化工具找不到,在硬盘盒子里也不能格式化,迷茫,哪位大神指教下。

网友A:
更新一下固件试试,不行就重新开卡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着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固件试试,不行就重新开卡吧

谢谢,用哪个软件升级固件?怎么开卡?

网友B:
找了很多软件都找不到硬盘。

网友:
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开卡好像需要专用转接头的,还不一定有开卡软件,要看是什么主控的

网友:
刷固件 试试

网友:
低格也格不了

网友:
怎么刷?指点下,大神

网友:
官方下载,可以刷个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很多软件都找不到硬盘。

官方更新一下固件试试,不行的话就得fb14(LINUX)下开卡了

网友:
不懂,我的有个也是有坏道,没弄了

网友C:
首先确定是否有无重要数据,如果没有数据,请到官网下载固件更新包要含工具的,到DOS下执行。祝你好运。

网友:
换新的吧,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是否有无重要数据,如果没有数据,请到官网下载固件更新包要含工具的,到DOS下执行。祝你好运。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