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开不了机

楼主(2017-02-13):
联想IH61M 开不了机   摸一下IO一点汤nct6776  料板上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io 换上去可以开机了但是不亮cpu也汤了 拔掉内存报警 我现在准备刷bios

网友A:
拔了内存报警    过内存不亮    看看有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了内存报警    过内存不亮    看看有没有集显供电

问一下大神,集显供电的信号名是啥?

网友:
修好了 吗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大神,集显供电的信号名是啥?

集显供电  就在CPU电感边上  看一下CPU供电 那一堆电感 有没有 没有电压的

网友:
很有可能IO引脚有没焊劳的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就查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