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管代用

楼主(2017-02-13):
辅助电源管代用,
CEF02N65A
用什么管子代用

网友:
最好 还是上个图 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有大于2A/600V以上场管代用,型号很多,常用的2N60。

网友:
从旧电源里面拆一个出来!

网友:
楼主的管子是场效应管--2A/650V,......

网友:
注意有的旧电源的辅助电源管是普通的三极管,拆的时候要先量一下

网友:
我正在修的电源,用的是NPN功率管。

网友:
一般用2n60就行了

网友:
辅助电源通常功率不大,1N60,2N60都可以

网友:
用功率大于或等于2A/650V的管子换都可以呀

网友:
2A 650V    符合这儿要求 就OK 了

网友:
N沟道MOS管   到处都有  随便找找  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