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 Neo-F 775/DDR2 大板声卡芯片杂音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13):
V星P43 Neo-F 775/DDR2 ATX大板 ,带有超频功能,一块相当不错的板子,故障现象:主机前置音频接口,插入音响后,杂音很大,屁屁啦啦,播放音乐时听不清里面唱的歌曲。主板自带音频接口插入音响后没有声音
维修过程:拔下前置音频接口,后置依然没有声音,确认声卡芯片损坏, (主板型号)
声卡芯片型号:ALC885,没有相同型号的芯片,在一块V星的主板上发现了一个ALC888的芯片,查了一圈论坛没有看到有谁代用过,所以决定自己代用试试, 这是一张换好后的芯片图,装后机器,插上音响,一切正常了,这个芯片的音质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东西,

总结,ALC885与ALC888可以通用,声音有杂波现象时,查芯片周围的电路,及更换芯片

网友A:
我只遇到过无声的,换了声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遇到过无声的,换了声卡芯片就好了

这块主板应该是芯片内部部分功能损坏引起的

网友:
ALC887也坏的比较多

网友:
声卡芯片 本身自然损坏的不多  多数是特殊原因造成的

网友:
声卡芯片能互换的还蛮多的!!

网友:
台式机同一个品牌的主板   基本上都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果然牛逼 好厉害

网友:
声卡芯片坏主要原因是带电插拔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