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 无CPU电压

楼主(2017-02-13):
主板型号:ASUS P5G41T-M LX V2
主板故障:无CPU电压
上个全图:

下面测试结果:无复位,无时钟,无CPU供电

总线供电1.2V

CPU电源管理芯片:ASP0905B

找了一块主板对比:

3脚,EN开启发1.2V 18脚5V  28脚VCC12V都有!!
估计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手上没有芯片!!不然换一下,试试,,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故障,换芯片修好的!!这种芯片到那里去找!!

网友:
20一块,我要了

网友:
测测VID信号是否有高低电平输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去。

网友:
怎么没人评论呢

网友:
换芯片应该可以好  条件都满足 不出电  换芯片

网友:
条件满足  就得先换一下芯片看看了 先排除芯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