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笔记本二修一例 ------

楼主(2017-02-13):
一客户送来一笔记本,说是在前面一家修了两天,还没修好
让我看看‘
心想二修机虽不好弄,但也能收的上价
接下来
++++++++++++++
ASUS PRO45V     板号:LA-8221P
通电,
电流能到1.2左右,约有一到两次电流跳变
取掉内存,电流无跳变
拆机,
测各大电感,除了+VCC_GFXCORE_AXG外(CPU核心显卡供电),都有供电。
一般的板子设计,+VCC_GFXCORE_AXG至少应该瞬间要产生,然后掉到0V或者0.45左右
估计上家也曾经测到+VCC_GFXCORE_AXG没有出来,
可能他以为这是正常的。
不过如果内存没有成功读取,+VCC_GFXCORE_AXG没有也正常。

先目测。上家刷过BIOS,假焊过显卡。
该动的不该动的,都动了
+++++++++++++++++

1:先假设没过内存。。。。。
查内存供电,REF都正常,
而且连DRAMRST#都出来了
分析LPC,及SPD读取动作,内存读取成功的可能很大!:

2:再假设内存已经读取成功,那+VCC_GFXCORE_AXG不出来就不正常!
BIOS估计上家都刷过几个版本了,我就不去刷了。

掉过头来查+VCC_GFXCORE_AXG的产生电路---PU202

发现DRVEN正常,

如果CPUVCORE芯片没有接受到CPU发出开启核显供电的SVID指令,
怎么会发出DRVEN呢?
换掉PU202

通电测试,OK!

估计上家看加焊了显卡无果后,准备换显卡试试

其实这个故障还是挺简单的
不知道上家是怎么绕进去就绕不出来了,
刷了BIOS不行就直接干显卡。:lol

1:如果当作不过内存来修,那你加焊显卡干嘛。
2:既然要加焊显卡,当成不过显卡来修。那肯定是判断内存都过完了,既然内存过完了,+VCC_GFXCORE_AXG不出难道正常吗?

亲们,是不是有点绕,:lol

特发此贴,与各位新手看官共勉。

奉劝各位新手看官,动BGA前,先将其他外部条件检查到位,以免犯同这位一休哥一样的错误

 会员9046492元2022-11-21 22:54

网友A: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B:
一修哥,看见后 对于第一个问题回了一句
难道你不知道部分机器pcie总线优先于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亲 不要连绵不绝了,论坛上的大神多了去了,
但我不是
我只是一小修哥
期望新手们能看懂,不犯这类错误就足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修哥,看见后 对于第一个问题回了一句
难道你不知道部分机器pcie总线优先于SMBUS?

呵呵
这个早在N多年前,大家修台式机主板的时候就发现了
PCI E坏显卡插到主板上,有可能会档C1代码

不过,本例中
内存电压有了,DRMRST出来了,SM总线已经有明显的连续读取动作了,
在此情况下
不去细查+VCC_GFXCORE_AXG不出来的原因,而去盲目加焊显卡
方向性的错误!

网友:
还是楼主技高一筹啊

网友:
有时候,思路理解死了,反倒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个早在N多年前,大家修台式机主板的时候就发现了
PCI E坏显卡插到主板上,有可能会档C1代码

大神就是不一样啊,我果断的加分

网友:
如果芯片换了还不对,那不好找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就是不一样啊,我果断的加分

只是给新人提个醒,最好不要轻易动BGA
我一般也是这样给徒弟们讲的,
因为动BGA有可能给芯片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因此,
动BGA前,一定要把其他外围条件尽量先排除掉

网友:
怎么测量判断:”发现DRVEN正常“

网友:
维修其实说白了技术占不到很多~思维和经验判断很重要啊

网友:
经验维修往往忽略VGFCORE。

网友:
心细,扎实理论基础,长期的经验积累,才是修机的三板斧!

网友:
好像确实有点绕

网友:
三板斧水军都是这样

网友:
还是楼主技术高啊

网友:
能过本案例,搞维修的一定要心细,不能盲目。

网友:
华硕的 没原件号 好多没有点位

网友:
有望有那么一天能和你们一样啊.

网友:
思路 经验 很重要

网友:
,+VCC_GFXCORE_AXG不出难道正常吗?
这个电压有点绕, 真不好搞。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滔滔不熄,连绵不绝

网友:
谢谢了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技术高就是技术高,多发些这样的贴子。

网友:
对于第二个维修案例,楼主分析的是常理维修方式。我就亲手修过几例,拆了显卡不出集显供电的案例。这个还是要看
BIOS读取设备的顺序来判断。不信的话,有机会拆了ACER 4750/4752显卡看是否有集显供电。

网友:
这个DRVEN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发出给集显供电芯片的

网友:
分析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