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不过内存

楼主(2017-02-13):
不开机加电0.8A  插上内存0.9A 无集集成显卡电压.刷BIOS 没用, 后来把内存插到上面的插槽能正常开机. 我只是提供个维修思路, G400这台机子和我的症状是一样的很多,我在网站上搜了很多相同的故障都没解决的.我也不知道是那里坏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一般碰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放上面的那槽好了

网友:
客户机器单内存 如此测试稳定 便可以了

网友:
有的机器  内存槽分主和次槽

网友:
槽没问题的话  就是cpu到槽之间线路或座子虚焊

网友:
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G400机子出问题也不是很多

网友:
能修好 这个机器就很厉害了

网友:
G400 现在还在我手上 没好 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我的机器和这个问题差不多 。,正在维修中

网友:
还没碰到,碰到就留意了

网友:
看来可能是信号检测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一个槽子  不然麻烦!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貌似我还没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那就换上面就好了,这样简单,轻松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