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电源。。。。。。。。

楼主(2017-02-13):
小弟手中一台安泰信3005d可调电源,最近出现了个问题。
上19v测机器。几分钟后,电压 电流都跳到0v.需要等待5-40分钟以后才能正常使用
扭动电压 电流旋钮无反应。
无负载情况下没问题

电位器已经换过了。。。

网友A:
一般    都是电位器坏 了  是不是你换的大小不一样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都是电位器坏 了  是不是你换的大小不一样 啊~~

一样的啊。换之前和换之后故障也是一样的。。。

网友B:
上个电源内部图
比较直观
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到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    都是电位器坏 了  是不是你换的大小不一样 啊~~

这样的问题 遇到过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个电源内部图
比较直观
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到你的

支持,上图方便讨论..........

网友D:
自己用的工具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上图方便讨论..........

是的 上图 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的工具都不好?

感觉再好的工具也有坏的时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 遇到过的吗

遇到过  都是换了 电位器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都是换了 电位器 就好了!

哦 也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 也不知道楼主这个是什么情况

想象一下。。正在试机子。或者正在装系统。可调电源咔一声,电脑屏幕灭了。。。可调电源蹦到0v。伏数怎么动都不变。等待一会,就又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象一下。。正在试机子。或者正在装系统。可调电源咔一声,电脑屏幕灭了。。。可调电源蹦到0v。伏数怎么 ...

哦 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象一下。。正在试机子。或者正在装系统。可调电源咔一声,电脑屏幕灭了。。。可调电源蹦到0v。伏数怎么 ...

好像是过热保护了,检查一下后面的散热风扇,是不是你自己改过后面的风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过热保护了,检查一下后面的散热风扇,是不是你自己改过后面的风扇啊。

原装的,风扇也转。。

网友:
在次说明赚钱干活的东西要买个好的。

网友:
“赚钱干活的东西要买个好的。”,深有体会,看似起初省钱,后面就要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