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能帮忙分析下这个芯片吗

楼主(2017-02-13):
此芯片只有3.3这路输出正常,8.5V这路没输出,换了好几个芯片都不行

网友:
如果能帮解决现金结算

网友A:
重点看一下VBOOT2    5v左右
RUN2大于1.26v
ss2脚电容有没有漏电可以和SS1脚对换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一下VBOOT2    5v左右
RUN2大于1.26v
ss2脚电容有没有漏电可以和SS1脚对换判断

13PIN电容我摘了还是一样没电 有个电阻一端有5v的靠进13pin这边就被芯片拉低了,

网友:
有人能搞吗

网友:
变频器!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PIN电容我摘了还是一样没电 有个电阻一端有5v的靠进13pin这边就被芯片拉低了,

很明显是SHUT为高拉低13了,后级短路过流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