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650花瓶的 问题

楼主(2017-02-13):
这样 的 花,没有 测试 软件 ,如果 换 显存的 花话,从哪个开始换最合理,就是 说哪个 坏的 几率大。

网友:
不知道那个显存坏,那么每个显存损坏的概率是相等的。有时候换显存也不一定好,因为还有种可能叫PCB过孔不良。

网友:
先加焊试一下!

网友:
已经加焊到能推动芯片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吧  弄活了 你运气好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加焊都没有好过

网友:
从左上角的开换吧

网友:
你说出了我想知道的答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