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 战神版 一直复位 查哪里

楼主(2017-02-13):
板子是前两个月给客户换的 昨天拿来了 说不显示 插诊断卡 --不跑码  测供电正常 时钟也有 就是复位 用示波器测PCIA15  波形 一直有高底跳变 正常波形应该一次高底跳变就行了 这个跳变一直有 不正常吧 BIOS用另外一个芯片刷上试了也一样 不知道该查哪里 求指导   另外测BIOS的1脚也是一直有跳变波形 BIOS也换了  查哪个呀

网友A:
闪复位啊 主板什么型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复位啊 主板什么型号啊?

盈通的G31 PLUG  V2.1

网友C:
复位闪的  按无复位来修  从头查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复位闪的  按无复位来修  从头查起

复位脚一直有高底跳变  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脚一直有高底跳变  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呀

复位跳变的 有几种情况  一是  桥本身的问题   二是  某个设备有问题  复位不过去 就一直在复位   三是  复位前的条件有跳变的  所以复位也跟着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盈通的G31 PLUG  V2.1

这个板没修过闪复位  不过闪复位一般是COM 时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

点点点 什么意思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