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0WD 无显示

楼主(2017-02-13):
指示灯亮 无显示  这机器5V是3V多 正常的吗

网友A: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天意wx -8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楼主是求助  还学习了?

严管 板块禁止灌水

网友:
拆开了吗?手上有万用表吧,测测就知道。

网友:
不正常  电压偏低

网友:
5v变低了 怎么可能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