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大黄蜂 FLEX 2-14 二修加二次返修

楼主(2017-02-13):
本来机器是有保修的,客户私自在外维修过,所以不能正常保修了,发到我这已经是二修了!
机器加电无显,不掉电,开始拆机,上家就修过显卡供电和BIOS刷过!
由于机器太新,没有找到图纸,论坛上维修的案例不多,刚开始的时候,量到公其点只有8V左右,以为找到故障点了,其实,这个机器公共点就是8V左右 妈的,差点上当!还好上网查了冲电芯片的资料 看清楚了吧!TO System  妈妈呀,联想就是坑!CPU供电管,采用低电压供电,我在SONY的机器上看到过,不过采用的是5V供电模式,这种我也是第一次磁到!
然后把板子上电感都打了一下电压,所有电压全出来了!都正常,就是跑码不亮机,想着是不过内存吧,拿出测试卡,打了遍电压,除了VDDSPD,2.5V以外,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这个电压,想了很久,不知道对不对,新机器吧,公共点都怪,这个电压也不能确定是不是正常,后来才想起二次转换电压,想测一下,妈妈的,没找到常用的那种转换方式的管子,没办法,把板子大大小小的芯片,都查了一遍资料! 嘿嘿!还真找到问题了, 二次转换采用的这种芯片!马上量了一下,
这才是真正的故障所在,估计上家,也是没仔细查吧!来张换好的后量的
亮机图

网友:
后面,没用多久,这坑货机器又坏打!不加电了!心中那是一万个草泥马呀!  还是得保修呀,拆机,还是一通量,电流表上是按开关0.01无变化,等会就降到0了,再按开关还是0.01,  电流起不来,按开关的时候,量了一下全板,只有3V 5V有电压,等一会就没有了!再按开关又可以开3V5V,由简到难吧,先刷个BIOS吧,刷完上电,妈的,尽然电流跑起来了,就以为可以收场了,那知道,还只装了几个排线,再上电,又不来米了,唉!无语呀~~~  想了一会,又量了一会,估计是那里受热了就可以开机了,拿起电吹风,对着板子吹了一会,果真又可以开机了,其实这种热机开机,冷了不可以开机,不是太好修,有的可能觉得好修。
接下来就是找是那个地方的原因,为了缩小范围,花了点时间和方法,最后没想到,还是3V5V供电的问题,  这大家想不到吧,3V5V都很正常吧!

网友A:
公共点8V正常,我艹!!LZ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8V正常,我艹!!LZ牛B

新笔记本,为了增强续航,都是非常压缩功耗的了

网友:
学习了,8V的公共点,厉害了

网友B:
是3 5V后面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3 5V后面电容的问题吗?

是的,电容问题,原因不明!贴子还没完成!这两天忙,没来得及搞!

网友:
有点坑啊,楼主牛

网友:
楼主这手锯手册现实公共电6V到24V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