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2-13):
品牌:DELL 14-3421
故障描述:过年客户拿来说机器开不起机,有时多开两次又能够开起来。
维修过程:拆机裸板上电0.23安,测各个电压,发现无1D05_VTT_PWR VCC_CORE电压,CPU电压在南桥之后,先看南桥PWM芯片 ,测芯片条件,供电.开启都正常,还是不出电压。不出电压原因:后继短路 芯片不良 芯片外围电路不正常。由于客户说有时能亮机所以短路的可能性不太大,先排除。再是芯片本身不良,这里运用代换法,换一个芯片,上电跑马亮机。信心满满准备装机,再试what???什么情况又点亮咯,还是不出1.05V,在加热芯片,又能点亮。由于刚刚换的新芯片,所以芯片不良排除,剩下芯片外围电路,搜索芯片外围电路发现电阻PR4509阻止无穷大 图纸是个10欧电阻,换之,OK。冷机再试依旧能亮。装机测试没分咯各位好心人加点分嘛,谢谢谢。。。。。

网友:
   厉害   很难修的一台机器LZ轻松搞定

网友:
  厉害   时开时不开的机器麻烦

网友:
电阻问题不好查

网友A:
就算是电流检测电阻过大,过流而不出电。

网友B:
反馈出问题,这种电阻一般不容易坏,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出问题,这种电阻一般不容易坏,是不是进水了?

有可能是的,之前在别处修过

网友:
电阻坏还是不好查呢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这种不太好搞,LZ轻松搞定!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细心,加分支持。

网友:
路过学习,同你加分!

网友:
故障还是明显的

网友C:
供电芯片外围电阻问题的供电问题 相对不好修

网友:
这个信号平时都没遇到过出问题  进入误区 可能就不好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芯片外围电阻问题的供电问题 相对不好修

恩啦,有个神舟本本也是同样问题,结果修了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 楼主  啊

呵呵,帮忙加加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电流检测电阻过大,过流而不出电。

我查了下手册,这个不是过流检测,类似VOUT的电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芯片外围电阻问题的供电问题 相对不好修

请教,我发现本帖的问题电阻,连接的是类似VOUT电压检测。这种电压电流检测不正常,拉低的是PG,还是pwm?内部款图看不太明白

网友:
自学的  换完芯片不行 就不会了

网友:
学习了   经验贴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小问题导致最麻烦 查的太多

网友:
楼主真细心,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查到这个电阻也花了不少时间吧!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这个冷机不起很难查!

网友:
修的还是蛮顺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啊,不确定因素多,加分了

网友:
修过一台外星人类似这个情况

网友:
这种机器还是需要反复测试。楼主不错。

网友:
学习了  支持迅维网

网友:
一般不好修  我一般修简单的

网友:
这里不好修呀

网友:
就算是电流检测电阻过大,过流而不出电

网友:
这种故障  最不好修了

网友:
这种机器问题不太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