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创维29TWDP高压包

楼主(2017-02-13):
帮朋友修个老机器,高压包上的原贴纸已掉
百度查出好几种型号:5132-051309-05 5100-051309-07(BSC29-0138G)5132-051429-12或/13BSC29-0104B或/CBSC29-0138D
脚通是123 4679,双聚焦
请问手上有此机的师傅查看一下,到底是哪种型号?
有的废物利用,招呼一声。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下载个图纸,可以看到什么型号,高压包特注意,不然烧现象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啊。。。

回三楼:基本确定是这两种
这两种通用吗?

网友:
创维机要对机芯,5800-XXXXX。。。。。
网上找的:
创维29TWDP高压包型号是双聚焦5100-051309-07(BSC29-0138G)。
5100-051309-07(BSC29-0138G)脚位功能:
1脚:行管C; 2脚:+B 135V ;3脚:视放供电220V;4脚:地;5脚:空;6脚:45V;7脚:15V;8脚:ABL;9脚:灯丝H;10脚:空。双聚焦。
脚通:1-2订唬斥舅俪矫筹蝎船莽-3 4-6-7-9.
该彩电(5D70机芯)高压包局部图:

可代换型号:1704# 5132-051429-12 (BSC29-0104B) / 5132-051429-13 (BSC29-0104C )

网友:
创维的电视机要对机芯号的,同一机型不同机芯号的板路元件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