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换外屏后,返回键不能按

楼主(2017-02-13):
5s外屏碎了,换了外屏装上去后,返回键不能用了,但指纹可以用,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灵敏,排线有插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按不下去?是不是弹片没弹性了?

网友:
没装好吧    拆开从装一下

网友:
螺丝松点就好了

网友:
按键的手感 正常吗  ?

网友A:
楼主要反馈你的问题,才能进行下一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反馈你的问题,才能进行下一步解答

按键按下去都正常啊,重新安装很多遍都一样

网友:
前几天帮朋友换IP6的显示总后也出现相同问题。静待解决方法

网友:
看看座子里面干净吗  打下阻值  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B:
可能是主页键坏的吧  碰到一个id正常主页键不行的不知道要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主页键坏的吧  碰到一个id正常主页键不行的不知道要怎么换

淘宝有那种返回键弹片的,直接烙铁搞下来换一个上去应该可以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你仔细看返回键排线,绝对有断的,遇到两次,都给顾客解释半天,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