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s vccrtcrst 问题

楼主(2017-02-13):
rtcrst 1.5v 正常吗 谁知道 我这个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不正常 查下是否有断线

网友:
正常在2.5伏以上才有效 排查rtc电路 有时桥也会

网友:
正常2.5伏左右才有效 排查rtc电路 多是电容引起 有时桥虚焊或短路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