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1061-1 不断重启

楼主(2017-02-13):
DELL的主板,也是同行拿过来的,说不断重启,上电测各个供电都是正常的,那么就只刷BIOS了,找一个刷了上去,正常跑马有显示,收钱的事了。

网友A:
这个诊断卡还行吗?我也想买个PCI-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诊断卡还行吗?我也想买个PCI-E的

迅维有卖PCIE诊断卡

网友:
这种诊断卡所有主板都能用吗

网友:
收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诊断卡还行吗?我也想买个PCI-E的

很多主板都可以用

网友:
同行的,收不了什么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有卖PCIE诊断卡

我们的卡是在上家拿的

网友C:
这板子应该又图纸吧,能把图纸和点位贡献出来最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应该又图纸吧,能把图纸和点位贡献出来最后了

不过我还真的没有哦

网友:
没分赚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