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掉电

楼主(2017-02-13):
hp431  掉电,待机正常,加电可以开机有时进系统掉电,有时掉电、后开不起来,加电就掉,  掉电时连待机3v5v电感电压一起掉,掉电后可以直接加电

网友:
鲁大师测测散热耗着么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要么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或者是3  5v待机不稳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是待机先掉还是CPU供电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