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收了个白屏LED显示器,请大家帮忙看看看看是屏哪里坏了

楼主(2017-02-13):
第一次尝试收个显示器,收了个杂牌三星LED显示器?拆开是京东方的屏HM215WU1-500,开机白屏(应该说灰屏),输入信号就变成图上那个样子了,据卖家说反复开关机能好?我用自己好显示器替换法确定驱动板是好的,问题在屏上,屏上芯片微热,查了下关键电压都有。我发现灰屏情况下就有暗竖条。好几次有信号输入开机图像变成另外样子,断电重启又变成老样子。请问这是屏上芯片坏了还是屏内部坏了,

图2

图3https://img.alicdn.com/bao/uploaded/i4/6000000002682/TB2RxVTe0RopuFjSZFtXXcanp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网友:
我去  没有压屏机 报废

网友:
屏幕坏了  报废了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如果边板的参考点电压都正常,得考虑屏自身坏了。另外,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
没希望了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显示器 多数都是报废的

网友:
屏上VON电压 怎样

网友:
屏上电压都有,27.3V和-7.9V都有,VCOM6.05,3.3V都有,14组伽马电压在0.5V到15V之间,14组LV电压1V左右

网友:
没法修的、屏坏了

网友(2018-01-14):
屏挂啦报废报废报废报废报废报废报废

网友:
修不好的    当垃圾卖吧

网友:
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扔了吧

网友:
屏幕到TAB断线了,飞线到TAB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