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22966

楼主(2017-02-13):
能发截图的我尽量发截图,你们用起来方便点,还省下载分

网友:
出双路电压吗

网友A:
这个是一个 转换芯片   5V 3V VIN     5v3v 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 转换芯片   5V 3V VIN     5v3v OUT

这样的话 直连行吗

网友:
这个芯片Dell新机型用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 直连行吗

应该可以亮机 不过时序就被改变了 下次遇见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