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联想S400独显笔记本改集显,有无大神成功?

楼主(2017-02-13):
主板: LA-8951P R1.0
CPU: I3 三代U

        不是在BIOS里改, 是在主板里改! 请各位大神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
去掉显卡的供电就好了!

网友A:
双显卡的,去了独显供电,或独显耦合电容装歪一个就行了,就是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的,去了独显供电,或独显耦合电容装歪一个就行了,就是集显了

好的,找原理图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
这机器是双显  很好改

网友:
独显供电去掉试一下。

网友:
拔掉独显就是。

网友(2018-03-26):
你那块S400 8951p 改集显成功了吗? 能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呢   楼主好了以后回来说一声啊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改集显没教程 自己改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