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时钟不解,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7-02-13):
一块华硕m4a880td-m.上电能触发,cpu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查cpu时钟,时钟从时钟芯片发出后在cpu插座附近有两个耦合电容,在线测7.5pf,电容靠近时钟芯片一端0.4v应该正常,电容靠近cpu一端关连一个贴片电阻,阻值170欧母,两电容端到cpu插座没有虚焊,故测得cpu插座两根时钟针脚间电阻170。请问这个阻值正常吗?关联的贴片电阻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