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映泰TA880GC 不复位

楼主(2017-02-13):
       同行送来一块映泰TA880GC ,不复位。说实话现在修主板没有钱赚了,但是还不能不修,同行的话,毕竟还得拿起来修,废话不多说!直接上电测量发现L10没有波形,他是有U10  FP6321A来控制的,一般修这个故障,只要测量他控制的MOS管没有对地偏低,直接更换芯片就行了,这个板子,我从报废板子拆了,装上去,跑起来了!也没有啥技术,就是顺便把BIOS传上来,方便同行使用!

网友A:
有图无码  快速完成所说的内容   如果给我  我会说..此板L10  测电压没有输出  更完U10后正常!

网友B:
哪一个电感是l10啊没有找到?

网友:
主板出问题,电阻电容三极管问题多?还是芯片问题多了?

网友C:
是缺电压还是缺复位?好像没有看到L10

网友:
映泰的板子FP6321是通病的坏的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无码  快速完成所说的内容   如果给我  我会说..此板L10  测电压没有输出  更完U10后正常!

你说的很对,就是L10没有波形,我主要太忙,只是把大概的意思说了下!重点是U10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一个电感是l10啊没有找到?

挨着U10那个电感,重点是U10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缺电压还是缺复位?好像没有看到L10

挨着U10呢,时间仓促没有拍照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挨着U10那个电感,重点是U10挂了!

哦,帖子里没有重点说明哦,明白了

网友E:
映泰主板通病FB6321坏的多,看到了就直接换查都不用查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映泰主板通病FB6321坏的多,看到了就直接换查都不用查

我主板修的比较少,对通病了解的也没有少,华硕主板通病多一些,映泰主板没有太注意

网友:
这个故障就是按照时序来修的哦

网友F:
映泰这个还有好多是排阻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映泰这个还有好多是排阻问题

修笔记本主板比较多,台式机相对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笔记本主板比较多,台式机相对比较少!

华硕排阻坏的比较多,特别是主板上的排阻,都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