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024交换机(腹语术):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楼主(2017-02-13):
用了8年的TP1024交换机端口灯一个也不亮马上换上TP1024T备用。拆开坏的交换机目测 肖特基管3.3V后面的电容怀上了孩子 简单全部换了 测试电压3.3V正常不跳变..满心欢喜的以为好了 结果插上网线还是 外甥打灯笼照旧 到此以为交换机电源部分已经无解了 估计是芯片问题 想着这3.3v电源部分可能以后还有用处 顺便点了个LED灯 发现很暗 电压正常可能是 安培不足 马上换整流后面的主电容 估计是失效 上电(接个灯泡 以防爆炸...) 到此维修结束 水贴不易..大神手下留情..

网友:
电容的问题是多,学习了

网友A:
交换机电源板坏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电源板坏的比较多..........

这个 看样子不好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 看样子不好修啊

就是普通开关电源,维修方法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开关电源,维修方法都一样..........

哦 这样的电源 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不行就换一个这个你都修能给多少钱啊。

估计也是 没事练练手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 这样的电源 没修过

3842PWM脉宽调制芯片 单路3.3.v输出 与液晶差不多 ATX电源构架电路倒是要稍复杂点...(被动  单磁,双磁放大)(主动 双管正激 LLC) 负载 取样 比较调整 放大 反馈 保护之类的电路 都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不行就换一个这个你都修能给多少钱啊。

已经换了个1024T上去了。。。这个坏的第一次拆开看看什么结构 就是个外置 12v液晶适配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42PWM脉宽调制芯片 单路3.3.v输出 与液晶差不多 ATX电源构架电路倒是要稍复杂点...(被动  单磁,双磁放 ...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已经换了个1024T上去了。。。这个坏的第一次拆开看看什么结构 就是个外置 12v液晶适配器一样{:3_ ...

哦 修好了 下次还可以 装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 修好了 下次还可以 装卖

8年已经有胞浆了 只能陈列博物馆或备用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8年已经有胞浆了 只能陈列博物馆或备用 .....

哦 看来质量 还真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 看来质量 还真好的

大神 什么时候教我们 修双桥堆电路构架的电源板啊..双保险丝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 什么时候教我们 修双桥堆电路构架的电源板啊..双保险丝的那种

双桥堆电路构架的电源板
按这样的小白  就都没见过
也希望 有大神来教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双桥堆电路构架的电源板
按这样的小白  就都没见过
也希望 有大神来教下啊

前排提示:维修大佬级别的 对各部分电路肯定烂熟于心了 比如 推挽电路 偏置电路 CRT达凌盾管之类的 小白的我 道听途说知道 初级电路 振荡电路 兴趣爱好而已 **妓**多不压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842PWM脉宽调制芯片 单路3.3.v输出 与液晶差不多 ATX电源构架电路倒是要稍复杂点...(被动  单磁,双磁放 ...

支持,与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很像............

网友E:
质量还不错  用了这么多年   而且还是电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排提示:维修大佬级别的 对各部分电路肯定烂熟于心了 比如 推挽电路 偏置电路 CRT达凌盾管之类的 小白 ...

还是新手啊 好多不懂
经常来论坛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与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很像............

哦 是这样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质量还不错  用了这么多年   而且还是电容鼓包

像这样的交换机 都值钱的 所以电源模块 一般不会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质量还不错  用了这么多年   而且还是电容鼓包

8年24小时不断电 想想当个 交换机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交换机 都值钱的 所以电源模块 一般不会差吧

质量估计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8年24小时不断电 想想当个 交换机也是不容易啊

支持,确实24小时不间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交换机 都值钱的 所以电源模块 一般不会差吧

一分钱一分货...主电容失效 (怀孕的会有 呲呲哧哧声音)居然没有炸保险 桥堆、3842,一起带走也是万幸了 难道是电子原料配件好 还是 保护电路的功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主电容失效 (怀孕的会有 呲呲哧哧声音)居然没有炸保险 桥堆、3842,一起带走也是万幸了 ...

看样子是保护电路 做的好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8年24小时不断电 想想当个 交换机也是不容易啊

所以 质量还是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质量估计还不错...........

是的 一分价钱 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确实24小时不间断..............

看来 质量 就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一分价钱 一分货

支持,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