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212T MBX-250内屏不显 外屏正常 求助

楼主(2017-02-14):
显卡已经换了2个了 屏和屏线也换过了 BIOS也刷了 这个故障谁遇到过吗,给帮忙看下还应该查哪里 谢谢
内屏不显

网友:
查一下I2C

网友:
看先显示输出是不是桥输出的 ……

网友:
索尼的主板上有跳冒开关 你拨动试试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类似故障 最后更换南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