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2寸三合一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7-02-14):
客户送来时大短路,更换了很多东西,现在故障表现为开机背光一闪就灭,一直重复闪。去掉两路LED灯线,测量发现输出电压稳定,单独测试LED灯的其中一路故障依旧。
另外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大概有哪几方面,谢谢了!

请问下各位这种负载要怎么做,60W左右的直流负载,谢谢了!

网友:
不用考虑,直接拆屏测灯珠。

网友A:
看样子是保护了吧 多数灯条问题

网友B:
估计是灯条烧了  这几天我换了几个27存杂牌组装的电视LED用通用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灯条烧了  这几天我换了几个27存杂牌组装的电视LED用通用灯条

多谢多谢,我这就拆开来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保护了吧 多数灯条问题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