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81p dell5537 电流到0.4 不开机

楼主(2017-02-14):
BIOS刷了n多个   还是不行

网友:
查条件啊 电压都齐了没有 有没有过内存 内存的条件满足没有 你就这么问 谁知道具体问题啊

网友:
同上,打开图纸,边分析,边戳

网友:
0.4电流 刷bios  有点低了 看看供电出全了没有

网友:
发错版了吧  你是笔记本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