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诺2.1 音箱 无低音

楼主(2017-02-14):
两个高压喇叭输出声音正常
低音喇叭无声

可见两只电阻已经被腐蚀

运放

网友A:
先把现在肉眼能看见的,损坏的元器件给换掉,试一下重低音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现在肉眼能看见的,损坏的元器件给换掉,试一下重低音好不好

还得去找下 这个功放板的电路图
电阻色环都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得去找下 这个功放板的电路图
电阻色环都掉了

嗯,这个有电路还比较好找一些呢,接着往下查吧

网友C:
先检查低音单元2030 功放的好坏,然后把电阻换掉,

网友C:
靠电容的那个电阻47欧以内都可以!旁边的那个跟地它右边的是一样大的!是两组高音输出,你这个应该只有一个高音喇叭有声了!先更换好电阻!

网友C:
哦!看错了!旁边有个条线没看到!这两个电阻是两组高音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有电路还比较好找一些呢,接着往下查吧

多谢指点 找到图纸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低音单元2030 功放的好坏,然后把电阻换掉,

电阻 得去找图纸 才能确定阻值
还没找到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电容的那个电阻47欧以内都可以!旁边的那个跟地它右边的是一样大的!是两组高音输出,你这个应该只有一个 ...

哦 多谢指点 找个电阻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看错了!旁边有个条线没看到!这两个电阻是两组高音输出!

哦 要是能找到图纸就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