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Z470开机自检报错

楼主(2017-02-14):
IdeaPad Z470开机自检报错 “cpu variable mtrr configure failed ”如图:

原因分析:

MTRR是Memory Type Range Register的缩写,可翻译为存储区域类型寄存器,它规定了读写某段范围物理内存的策略,用于优化CPU数据传送性能。例如可将MTTR设为在显存的地址范围上使用“writecombining”策略,CPU能够在PCI/AGP总线上,将许多次少量的数据写入集合成一次大的数据写入,这样能获得2.5倍以上图像传送速度的提升。

解决方案:

出现这种问题常见有以下几个原因:

1、软件配置有问题,导致系统报错。解决方法有:A.恢复BIOS默认值,甚至更新BIOS。B.恢复系统,如果是32位的系统,建议重新安装64位系统。

2、加装了不兼容的内存,或者机器不支持该容量内存。出现此报错是注意是不是在近期加装了内存,特别注意本机是否支持该容量的内存,否则容易出现该报错,建议去除内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