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Intel芯片组机型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下开启AHCI硬盘工作模式的操作方法

楼主(2017-02-14):
G470G770IdeaPadXPBIOSIntel磁盘控制器工作模式AHCIConfigurationY470PreparecmdY570G570设置installZ370S10-2 ICH7M Intel(R) ICH7RIntel芯片组机型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下开启AHCI硬盘工作模式的操作方法介绍了Intel芯片组机型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下开启AHCI硬盘工作模式的安装步骤。操作步骤:
1、下载AHCI_For_XP驱动后,使用第三方解压缩软件解压。然后打开解压后的Prepare目录,双击运行“Install.cmd”脚本可执行文件。具体如下图所示:

2、双击运行该程序后,将弹出一个命令行界面。此过程极为快速,一般1-2秒作用。等待该窗口自动消失后,保存当前正在工作的内容和文档,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3、在开机自检Lenovo界面,持续按键盘的F2热键进入BIOS设置界面。将Configuration下的SATA Mode的值更改为AHCI,如下图所示:

*注意:部分机型可能为SATA Controller Mode

4、当更改AHCI模式后,此时可按键盘的F10热键保存设置,选择“YES”后回车,将自动重新启动计算机。

5、当重启进入Windows XP系统桌面时,将自动弹出找到新硬件向导。此时选择“否,暂时不(T)”选项后,点击“下一步(N)”按钮。如下图所示:

*也可以点击取消按钮,直接安装IRST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程序

6、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S)”选项后,点击“下一步(N)”按钮。如下图所示:

7、取消勾选“搜索可移动媒体(软盘、CD-ROM…)(M)”选项,然后勾选“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O):”的同时,点击右侧的“浏览(R)”按钮。如下图所示:

8、在弹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选择解压后的目录如桌面的AHCI_For_XP,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所示:

9、接下来点击“下一步(N)”按钮,如下图所示:

10、系统将自动识别并安装驱动。当完成后,请保存当前正在运行的工作和内容,然后点击“完成”按钮后结束。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温馨提示:
1、不同机型的BIOS设置过程存在细微差异,可通过致电就近的服务网点咨询设置方法
2、如果更新驱动后,能正常安装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即IRST),即表明当前磁盘控制器已经工作在AHCI模式下
3、如无其它需求,不建议另行安装IRST程序
4、如果启动过程中产生0x0000007B蓝屏或自动重启,建议更改磁盘控制器模式为兼容模式(即IDE、Compatible模式)进行工作
5、如果本身已经工作在AHCI模式,无需参考此文档,请直接安装IRST更新驱动即可

支持的联想笔记本机型:
截至2011年06月份前出厂的所有Intel 4、5、6系列芯片组机型

支持的AHCI控制器:
Intel(R) Desktop/Workstation/Server Express Chipset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Mobile Express Chipset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5 Series/3400 Series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5 Series 4 Port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5 Series 6 Port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ICH10D/DO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ICH10R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EP80579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ICH9M-E/M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ICH9R/DO/DH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ICH8M-E/M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ICH8R/DH/DO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ESB2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ICH7M/MDH SATA AHCI Controller
Intel(R) ICH7R/DH SATA AHCI Controller
支持的Windows操作系统:
Windows XP 32Bit
http://webdoc.lenovo.com.cn/leno ... 638/AHCI_For_XP.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