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585 蓝屏

楼主(2017-02-14):
联想 Z585 蓝屏,代码A5 啥问题?

网友:
百度先查下啊  比这来的快

网友:
A5 曾经遇到过CPU问题导致 具体自己测试分析

网友:
a5 换内存试试 还不行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没遇到过  一样样排查呗

网友:
一步一步排除  内存  硬盘    不然就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也一样,应该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没什么直接的方法    一个个排除先软后硬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A5,好像遇到过,CPU,内存都会引起,前天有片是内存的供电断线了,补根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