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故障请求帮助
匿名

楼主(2017-02-14):
这个冷门故障就是自动调节亮度,这个开关消失了,手机一开始是送话声音小,我换尾插之前所有功能都测OK了,但惟独这个自动调节亮度没看有没有的,换了尾插后今天客人拿手机过来说自动调节亮度这个功能没有了,我个人要求客人重新刷机,目前客人没同意,刷机是否能好这个故障!吧里有人修过这个故障的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机型?

网友:
自动亮度调节属于光线感应器ALS部分,在前摄像听筒(苹果手机6系列)排线部分

网友:
之前没看 这个就要扯皮了  修好了吗

网友A:
自动调节传感器在屏幕前摄排线上,更换新排线后抹除还原可以恢复这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节传感器在屏幕前摄排线上,更换新排线后抹除还原可以恢复这个开关

我也遇到过,同一个系统版本,同样型号手机有的有有的没有这个自动调节亮度这个选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7-03-16):
设置里面也看不到吗

网友:
直接ITUNES整机备份 一下。。 刷机看看呗。。。  最好让客人去掉ICLOUD。。 如果客人记得ICLOUD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跟客人说了不影响使用,开启了反而费电

你这真能忽悠,不过调节条不见了,我觉得刷机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