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61真正正确的时序图

楼主(2017-02-14):
网上的时序图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在此求一个正确的时序图,最好能有文字说明的,小的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基地徐老师不是有篇讲H61的时序帖子吗?

网友:
时序都是大同小易的,掌握Intel标准上电时序,抓住那几个重点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6系列有好多时序 版本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下载6系统芯片组的PDF全都有啦

网友:
这个资料 只能去迅维le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有的图纸中就带时序

网友:
论坛有很多的时序帖子   至于那个才是真正的 或者有没有固定的时序 这个吧好说

网友:
INTER6、7、8、9系列时序都差不多类似,掌握一个就其他差不多会了。

网友:
intel h55以上都差不多,你记一个就是了

网友:
时序看你自己的怎么修 或者从哪里起,,
我是直接倒过来修H61以上主板 AMD是按照正常维修

网友:
你要时序图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