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刷机报错

楼主(2017-02-14):
报错56!之前指南针不动的,换了个好了,
但是刷机会报错56;是不是指南针不能乱换?
刷机走到最后才会报错56
碰到2台咯
你们搞定了吗

网友:
可以拆掉指南针测试

网友:
论坛有报错代码查询的 你搜一下看看56是什么

网友:
应该可以吧,之前5代都换过

网友:
NFC故障引起报错56

网友:
期待最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