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987 不带E

楼主(2017-02-14):
IT8987 EC

IT 8987.pdf

网友:
这个应该带程序吧

网友A:
好料。你这个是什么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料。你这个是什么图啊

六代Intel的图纸

网友:
还有不带E的哦,没见过,收了

网友:
这ec 应该带程序

网友B:
请教一下,你们是怎样通过图纸判断是否带程序的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引脚啊

网友:
好新的图啊!  带不带程序 我都是问卖 芯片的人  在就是 有标记  也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们是怎样通过图纸判断是否带程序的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引脚啊

带程序的EC少  多修多记也就好了

还有根据架构

网友:
你可以把这个机器的整个图纸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
这芯片内有程序的 不同机子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们是怎样通过图纸判断是否带程序的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引脚啊

你淘宝一问就知道了

网友(2017-03-18):
感谢,正需要

网友:
多谢分享 今天一台hp的 开机0.08掉电无   HP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2020-02-08):
最好是有时序,时序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们是怎样通过图纸判断是否带程序的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引脚啊

一般情况ec如果没有外挂rom芯片,自身是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