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无缘无故听筒无声音了?求助大神们!!

楼主(2017-02-14):
苹果5听筒突然无声音了,距离感应器,前摄像头都好用,以更换过听筒和距离感应排线,还是不好用,系统也还原了,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听筒信号打值确认一下

网友:
音频ic或者u都会导致

网友:
都换过了 那就查音频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2017-03-16):
听筒座子打值看下

网友A:
我是感觉这个感应器和摄像头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是耳机有问题,或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这个感应器和摄像头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是耳机有问题,或主板

怀疑主板是有可能的 什么都在主板上

网友:
查通道,如果不会修还是发去迅维快修修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