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3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2-14):
一块ipm31的主板开机不显示。电压复位都正常。南桥是gb换后ok

网友:
你这个是华硕的板子吧  gb南桥通病了

网友:
复位不跑马  这样你就敢直接换南桥了? 牛逼

网友:
三板斧换的吗  有推理过程吗

网友:
三板斧 发挥的玲离尽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