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花屏求助

楼主(2017-02-14):
前几天接客户一台东芝L600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拆机后用风枪加热了一下显卡芯片,开机会显示了,于是跟客户报换显卡的价格,客户同意维修。显卡芯片是ATI 216-0774007,先是换了一个新的,不会显示,后面又把板子上拆下来的芯片重新植珠给焊上去,会显示了,但是进系统会花屏,(看图),进PE不会花屏。系统也重装过,系统安装过程都正常,重启进WINONS的时候就花了,等 久一点也可以进去,进去也是会花屏。之后又把另一块料板上的显卡芯片也换上去试了,一样的花屏。4个显存也换过,CPU ,内存,硬盘都换过试。一样花屏。终于无语了,特来向各位大神求助,望高手们指点一 二。谢谢

补充内容 (2017-2-15 13:44):
听了大家的建议,我用外接VGA显示器试了一下。外接的时候,笔记的屏幕和外接显示器都可以正常显示,开视频看完一个电影都没花屏。然后把外接取了,电脑再重启,进系统也还是会花屏。再把外接接上开机又正常。

网友A:
l600是不是有个NEC大电容啊

网友:
驱动装原厂的试试

网友:
供电稳压吗?

网友B:
显存看看 有没问题

网友:
显存供电看看

网友:
看显卡和显存周位附件的电阻 电容 有没有掉件

网友:
这个是显存的问题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600是不是有个NEC大电容啊

没有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看看 有没问题

4个显存都换过了

网友:
怎么换个显存也这样呢

网友C:
你刚开始弄得时候 是不是显卡背后的铁架子么有取  ????我遭过这个故障

网友:
看着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下 铜管是不是坏的   上次修了 一台  和你一样 换了 铜管好了

网友:
你先外接试试,看是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刚开始弄得时候 是不是显卡背后的铁架子么有取  ????我遭过这个故障

那个是螺丝锁住的,有取下来做BGA。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这么花,像是显存。

网友:
多数还是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花屏,显卡的问题不是很大, 显存供电 显卡供电查一下。。应该是 显存数据 地址线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 显存 还是有问题

网友:
NEC大电容,好像有修过。

网友:
排除、屏、屏线的问题,再看看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弄掉件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螺丝锁住的,有取下来做BGA。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最开始弄得时候忘了取  结果无论怎么换显卡显存。。都是和你那个花一样的  最后放弃。。。。哎

网友:
显存在换来看这个花很像显存

网友:
nec 大电容 6666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花得这个情况有些像显存,不妨查一下显存的供电如果无异常再换显存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特别是显存的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 先不要装上散热器,用维修用散热块压着点亮看结果,结果一样的话,打一下显存供电1.5V 对地阻值,13以上基本OK,像这种大花基本上是供电问题比较多,查查小电感什么的,掉了,或者不良,再不行 就再换一套显存

网友:
外接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花屏  这种芯片就找不到新的

网友:
如果确定显卡跟显存是好的,你最好看看有没有掉件查查供电

网友:
显存花啊。。。。

网友:
看下显卡背面的小电感,有没有断路的

网友:
重点检查 显存供电

网友:
外接显示器怎样啊?确认问题是在主板上,那就是显卡或显存了,显存如果换了没问题,疑惑的是你第一个换上去的新的显卡为什么不显示?是不是还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这么明显的显卡问题,干显卡

网友:
不行就直接换显卡

网友:
这个都排除了 有点难

网友:
换个bios 有时是bios

网友:
没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 显存 都重新掷球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有换过芯片。现在开机的时候换接一个显示器,可以正常进系统。进入系统后把外接的拔了,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显卡搞了搞显存

网友:
显卡吧,,,换了没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最开始是掉电 换大电容 好了,然后花屏 最后也是退了

网友:
显存坏 了

网友:
显存不好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

网友:
看看周围的小元件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锻了

网友:
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我上次一台DELL也一样。给我刷BIOS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我估计还是显卡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桥 量过没 桥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E:
可以把现存一个一个的取下来从新植珠试试
每个都换过一遍了
详情

网友F:
还是显卡的问题//////////////////////////////继续换显卡

网友:
PAVILION DM4-3110TX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那块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查关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现存一个一个的取下来从新植珠试试

每个都换过一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显卡的问题//////////////////////////////继续换显卡

换过两个显卡芯片,都一样的问题,不会那么巧吧。现在机子开机时外接一个显示器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看下弯弯那里断线了没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感觉屏线爱坏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双显卡 。建议换下CPU  现在2带酷睿CPU得集成显卡也坏很多。外接的时候显卡就切换成独立的了 。建议换下CPU  如果带集显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双显卡 。建议换下CPU  现在2带酷睿CPU得集成显卡也坏很多。外接的时候显卡就切换成独立的了 。 ...

cpu  硬盘和硬盘都有换过
现在只要开机 的时候外接一个显示器,进入 系统后拔掉,可以正常看上一天的视频

网友:
可以的  我好好学习

网友:
回去试试 看看能不能点

网友:
这种显卡坏的也挺多的,TB上拿的都很多坏的

网友:
估计显存问题吧

网友:
现存的事情吧

网友:
到底是哪里原因修好啦吗

网友:
还是像显存。。后者版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螺丝锁住的,有取下来做BGA。你的修好了吗?

芯片背后的螺丝座子是不是都要取下来再做BGA 保险点

网友:
你换个屏试一下,,会不会是挑屏!

网友:
看看  屏幕 有没有转换芯片

网友:
cpu供电电容 换

网友:
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哦

网友:
上次好像弄过就是cpu下方有个供电坏了

网友:
东芝的让我想起了nec电容,可以考虑下CPU供电

网友:
也是没有思路 等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分享一下

网友:
显存 不好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问题吗?

网友:
还没有修好,修好的话会回复大家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显存呢

网友:
显卡供电有检查过吗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不知道楼主换过屏幕试过没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禁用独立显卡,在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H:
一开始是不能显示,看看原先加热显卡能显示,那时正常吗?我觉得有可能是做BGA时掉件或者是有些件被烤坏了,主要还是仔细查做BGA违围内的无件。

网友:
这个机器一直修到的都是显卡问题 我修这样的机器基本上都是风枪吹下 然后进系统在试 确定没问题了 在搞显卡 直接换风险太大

网友:
换显成颗粒

网友:
这样机器我修过好多

网友:
上次有个这个机子 摔过的 显卡掉点 6个还是几个 补上了  外接正常  内接绿屏  后来发现桥还有问题 放弃了

网友:
感觉是现存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显存可是都换过了还这样只有一样一样的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是不能显示,看看原先加热显卡能显示,那时正常吗?我觉得有可能是做BGA时掉件或者是有些件被烤坏了 ...

那时没有进系统,只点亮。

网友:
最后放弃了,叫客户换板。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