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17-02-14):
还没有拆 ,有时能亮定屏死机,有时不能亮,不能亮的时候大写切换键与num lk键边上的指示灯会不停的闪,有没有修过这个机器的,这个灯闪是提示的什么故障?是不是显卡?

网友:
是AMD芯片组吗?AMD的机器北桥通病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多是显卡问题 看下如何闪烁

网友:
北桥或者屏线都会导致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我有印象,直接刷BIOS搞定

网友:
学习了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
这个有可能不是显卡 ,某个电压问题

网友:
还有南桥也可能

网友:
AMD CPU+芯片组吗?北桥通病

网友:
坐等高手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 啊  AMD  芯片组     CPU  AMD 背桥  和独立现在     这三个东西

网友:
修过的,一般是显卡问题,伴随着滴滴响

网友:
不好说  我一般 AMD  搞北桥  intel 搞显卡

网友:
amd的机器北桥挺多问题吧....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和桥看看。。

网友:
北桥显卡 把显卡那风箱烤一下 能亮就焊